楼主(2020-07-24):
现有电磁流量计一个 4-20MA 输出  请教再信捷PLC里面如何换算 如何计算    换算乘 瞬时流量 L/min

楼主:
计算出 每分钟 瞬时流量

网友A:
是每分钟一个数,还是每秒或别的一个数?
你这个问题已经20天了,还没解决?

网友B:
把流量计的说明书传上来看看

网友C:
这个就是普通模拟量采集,量程看流量计参数说明

网友D:
我们用的流量计是脉冲信号
上端没用瞬时流量,不过仪表现场自己有瞬时流量显示!

网友E:
查看电磁流量计的品牌和型号,登录互联网检索厂家的硬件使用手册,会有关于流量换算的公式和参数介绍的。如果品牌型号都被扣掉了,那就没有办法进行猜测计算了。

网友F:
有量程就可以换算了,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就做实验计时称重测出瞬时流量,再用模拟量信号值反推量程

网友G(2020-10-09):
个人觉得比较靠谱方案,是问问厂家,直接打给你购买仪器厂家

网友H:
我以前用的横河流量计就设置一个单量发出一个脉冲(比如流量计计1L,就发一个脉冲),这样就可以计算瞬时流量了

网友I(2022-09-14):
先M3/H换算成L/Min ,1M3/H=1000/60=16.66667L/Min,看一下流量计的量程是多少(M3/H),再乘以16.66667总量程就是L/Min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