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我们公司定位一般都用的伺服电机,没见过步进电机,所以想了解下步进电机比伺服电机到底便宜多少,可以的话可以举一些例子,纯属探讨

网友A:
先考虑好步进是不能达到要求再说价格;
另外不同的步进价格差异是很大的,有些进口的价格会比你用的国产的伺服高也不要觉得奇怪;

网友B:
价差至少5倍

楼主:
差几倍啊,那差异确实挺大的

网友C:
这个要看被控制对象的技术要求(精度、速度、力矩等),在匹配情况下肯定要考虑性价比,不缺钱除外。

网友D:
在同样环境比才好
比如都能完成任务,国产/进口,名牌.....

网友E:
国产伺服和国产步进价格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F:
现在步进电机也在搞什么闭环控制呢。想改变自己功能上的短板。不知道效果是不是真的好。

网友G:
这个要看你控制的对象、精度高不高以及速度和扭矩才好匹配型号、不同的型号价钱也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