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VF-S11

楼主(2020-07-24):
外部电位器?面板启动,频率能到50HZ。外部电位器?端子启动,频率最高只能到10HZ。这个是什么问题,哪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很明显是你参数设置的原因;

网友B:
请认真读习说明书,问题不但可以解决还可以提升自己,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