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三位五通电磁阀长时间未动作,再启动时气缸动作速度很快不受调速阀控制,
气缸上的调速阀在后续的动作时才有效,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
不是个别阀的问题,这台设备所有的三位五通电磁阀都有这个现象,品牌为FESTO。

网友A:
是不是双线圈的,如果不通电也就中断了供气,时间长气缸里的气都漏了,所以第一个动作时速度就会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双线圈的,中封式的应该不会漏吧,
如果漏的话上下动作那种气缸也就没办法保持在上位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双线圈的,中封式的应该不会漏吧,
如果漏的话上下动作那种气缸也就没办法保持在上位了吧。

理论上是不应该漏气的,但实际上肯定会漏的。上下动作的如果想保持住就一直通电好了,你这个也可以一直通电呀。

网友B:
控制阀密封不好,或是气缸有内泄现象。

网友C:
三位五通,中封长时间还是会泄压的,长时间停机后首次通电先反方向给以个脉冲充下气。

网友D:
这个是气缸问题,进气的三联体加上一点专用的润滑有或衣车油会有点改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双线圈的,中封式的应该不会漏吧,
如果漏的话上下动作那种气缸也就没办法保持在上位了吧。
这样试试,再通电前将气缸上端气管拔掉,观察气缸是不是缓慢下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气缸长期未使用时,气缸两端会产生很大的气压差,某一端通气以后,气缸速度不可控。有很多办法可以缓解这一现象,比如使用SSC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位五通,中封长时间还是会泄压的,长时间停机后首次通电先反方向给以个脉冲充下气。

卢工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