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H1000  132KW现场报了一下OC后消除,重新启动后又正常, 偶尔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OC是过电流,查看电机绝缘,输出电缆是否有破损发生碰触或接地短路,负载机械部分是否有卡顿。

网友B:
是经常报,还是偶尔报。不排除机械卡阻故障。电流高也应该检查负载情况。变频器参数,报警时电流。

网友C:
不排除你的变频器到电机的线路会存在一点漏电

网友D:
检查电机线缆是否有破损,电机的绝缘性能如何,电机轴承怎么样,负载的情况

网友E:
加减速的时间设置加大看看效果。
比如加大2秒。

网友F:
楼主的帖子说的不太明白,是指在现场带负载运行中,还是在维修地点空载运行中或代在运行中?如果是带载运行中 偶尔报过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有一个关键,首先要解决或者说排查出是:变频器问题还是负载问题。解决办法是兵分两路,分别检测负载与变频器,必要时要结合现场使用或操作人员说法【了解变频器运行情况】,查看观察设备及变频器运行状况 运行环境,有时要长时期观察【可自己或委托专人或现场工作人员观察】。偶尔报过流的原因很多,比如电源电压异常 不稳 波动;负载突变;变频器元器件老化 尤其是驱动电路当中的电解电容;电动机轴承问题;电动机线圈绝缘老化 绝缘效果降低;电流检测电路 霍尔元件故障;干扰。。。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解析完美!本人赞成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先准备吧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全换了,然后再带个电机测试一段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