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总配电箱到行车电源有30米的样子,

1,电缆暂定3+1 16平方的铜芯电缆。

2,总配电箱有空开,准备在旁边加一个电表计量用电。

问题:

电表有互感器那种,还有直接进三相电那种,不知道怎么选配。

16平方带25KW应该问题不大,后期会加些小功率的用电器具。

还有,互感器那种 几比几的那种是啥意思?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这么大功率要加电流互感器了,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电流是5A的,看你输入是多少就是多少比5,你这个如果按30KW算,电流是60安,互感器要选大一点的,那就是150:5或者200:5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有功率之分吗?

网友B:
有三相100A的电表,不需要互感器。

网友C: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用选择0.2S级的,变比用150比5的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怎么样?纠结要不要买互感器,0.2级的很贵,单子是0.5级的。

自己用的,不赚钱的,在不影响质量的条件下成本也要考虑。

网友D:
直通100A的电表就够了。

网友E:
30KW算什么大功率!!
真的是没有见过大功率!!
电机见过4MW(听说过20MW电机,压缩空气站电机),发电机见过240MW,再大的没有见过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16平方的线不建议直接进表
还是上互感器 好得多!
安全有保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样?纠结要不要买互感器,0.2级的很贵,单子是0.5级的。

自己用的,不赚钱的,在不影响质量的条件下成本也要考虑。

自己用于监测而非缴(收)费,建议还是使用50/5的电流互感器和5A的电能表吧,便于计量的准确性。

电流互感器允许短时间超过额定电流的50%~100%,而5A电能表刚好与互感器的输出端电流5A相匹配。

而你的你的4倍电能表[1.5(6)]在5A的电流下会比5A的电能表走快些。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师傅!还有几个问题:图我画出来了,看看

1,上级没有地线,3+1过来的,互感器一端不接地或者接零可以吗?(室内箱子)
2,室外箱子我用的4P带漏电,没有地线,地线我想了2方案,一个是室外把立柱打深点,或者4P上端零当做地用,那个方案比较科学?

网友H:
同一系统下,别的设备采用的是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如果别的都是保护接地,也就是TT系统,那么,互感器也采用就地接地吧(实际上,低压互感器,二次侧悬空不接地,问题也不大)。否则的话,TN系统,二次侧接零。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看了,过来就3+1的,没地线,有一个三相熔断器,然后就是主空开,分了3个小的塑壳空开,其中有一个空开没用准备接下端就我做的电表柜子。

网友H:
同一系统下,指同一台变压器下各个设备的保护方式,现在普遍采用的是TN系统,有个别地方用的是TT系统

网友I:
找个有证电工,付费工作,比这样咨询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惭愧,自己的电工证是花钱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傅!还有几个问题:图我画出来了,看看

1,上级没有地线,3+1过来的,互感器一端不接地或者接零可以吗?(室内箱子)
2,室外箱子我用的4P带漏电,没有地线,地线我想了2方案,一个是室外把立柱打深点,或者4P上端零当做地用,那个方案比较科学?

1、不接地不行,但直接接零也不安全(与供电系统的接地形式有关),因此不建议这样做。

2、按第二方案修正:室外按标准要求打接地极,引出接地线与供电线路的零(N)线连接(引出的地线截面积必须足够,最好与相线等截面积),然后分别引出零线(N)和接地线(PE),这样就形成TN-C-S系统,这样既解决设备的接地保护问题,也解决了互感器的接地问题(前提是你接地的前端供电线路开关不能是漏电保护型的)。

按第二点方法处理前,你必须弄清楚你的供电系统的接地形式是TN系统(中性点接地,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还是TT系统(中性点接地,设备金属外壳接地保护),又或者是IT系统(中性点不接地,设备外壳接地保护)。

你第二点中“一个是室外把立柱打深点”属于TT系统(前提是你的供电系统为中性点接地系统,而设备安全保护直接接地),“或者4P上端零当做地用”属于TN-C系统(前提是你的供电系统为中性点接地系统)。

要求你首先弄清楚你的供电线路的接地形式,主要是有些情况下不允许同一供电系统中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接地形式。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此贴结贴。

单独做个地线吧。

网友J:
回复 楼主:
看到这一句回复忽然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