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4):
电脑端用的VB写的软件,现在与三菱PLC FX1N用串口线连接起来、网线也可以、有外加的网络模块。PC端发信号给PLC,通过程序控制设备状态卡。卡在了通讯协议上,不知该怎么写。PLC怎么接收指令,怎么读出来执行。10多年过去了,自己这方面技术没啥长进啊,愧对论坛。

网友A:
VB C#的例子网上还是不少的。可以参考

网友B:
建议你问问关版主吧.

网友C:
安装三菱自己的MX通讯专用协议软件即可

网友D:
三菱plc有通讯口协议,按协议定义通讯程序。
+5

网友E:
三菱的协议是MC协议,你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F:
三菱是支持MODBUS RTU的,你可以试试走485,这个简单一些
+5

网友G:
我用的是FX3U,不知道与FX1N差别大不大,可以参考。建立连接,发送数据帧就行了。
串口支持两种协议:1、FX编程口协议 2、A1C协议
网口支持一种协议:1、A1E协议

楼主:
走了个曲线,用libview建立通讯和控制,生成EXE文件,然后每秒读取VB更新的TEXT文本。按照内容通知PLC驱动硬件动作。用的TC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