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380显示88888

楼主(2020-07-24):
md380上电充电接触器吸合后面板显示五个8,复位无效,且风机自动运行(风机己设置为运行有效),更换主板正常。请问原主板还有救吗?

网友A:
请问原主板还有救吗?看你自己了……

网友B:
救是肯定可以救的
就看你是自己动手还是找人。
这种问题一般来说问题不会太严重!

网友C:
汇川的变频,出现这个故障是检测不能通过,基本是换板,保修期内厂家代理会帮你搞定,过保修期就掏钱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
前段时间更换两次主板使用一段时间又出现上电显示五个8的现像。

网友D:
特别是5V供电电压一定要稳定!否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源电路开机启动后,各路电压一定要稳定不能有突变,用示波器观察波形要平滑。最后再确定主板问题。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