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三洋伺服驱动器 电脑连接线 好贵呀!能自已接吗?

楼主(2020-07-24):
三洋的产品真坑人,连电脑设置通讯线都这么奇葩...
某宝查了一下要260大洋一条,真不想买,请问老司机能自已接吗?这个插头是什么型号?
不要回复,那不用就行了吗?我搞维修的,不是我说了算
三洋驱动器型号:RS2A03A0AL0WA0

网友A:
买吧,基本工具

网友B:
异形接口,你不购买还真不能自行研制出来。厂家的硬件使用手册也不会去教会你如何自行研制焊接。

网友C:
200多还好了,你没碰到2000多的传送电缆,真的要用也是没办法的了;

网友D:
几千的编程电缆还没见过呢。260便宜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多还好了,你没碰到2000多的传送电缆,真的要用也是没办法的了;
还是你见识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形接口,你不购买还真不能自行研制出来。厂家的硬件使用手册也不会去教会你如何自行研制焊接。
是没有 就是不服

网友E:
厂家还真的指明啦,自己制作几十块即可主要还是头子贵。参考下图,型号接法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异形接口,你不购买还真不能自行研制出来。厂家的硬件使用手册也不会去教会你如何自行研制焊接。
现在的厂家,不知道是为了保证质量,还是为了赚钱.以前的厂家,好的都是会把线路连接清清楚楚告诉你的.当然你也可以从它那买到.

网友G:
说明书上有说明的,找不到的话可以问我

楼主:
今天买了个连接头,60大洋,鬼子公司做的
这连接器上面没有定义针号,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哇,你这回复真是惊喜表情表情表情 价值一万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等待的大侠出现了!!!不过你这么一搞,某宝卖线的都不好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书上有说明的,找不到的话可以问我

能给我吗?邮箱 nokiagx@163.com  谢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耽误人家吃饭,最多也就降降价格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E:
搞定了

网友H:
仅仅是搞定了还不能算结束,真正结束是在实际使用中,这颗电缆的可靠性是否???要实践检验才行。不仅仅是静态的检验,运行在线以后的连续工作检验。关键是抗干扰和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仅仅是搞定了还不能算结束,真正结束是在实际使用中,这颗电缆的可靠性是否???要实践检验才行。不仅仅是静态的检验,运行在线以后的连续工作检验。关键是抗干扰和可靠性。

我觉得和原厂的质量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