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5):
打算修改M340C的时间,需要写%SW50-53和%S50,不知道unity在联机时是怎么实现的。M241在%MW60000以后是PLC的系统区地址,M340没找到相应资料。

网友A:
对应到%MW低地址区不行?用调试助手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的做法是类似这样的
%SW50 := %MW0;
%SW51 := %MW1;
%SW52 := %MW2;
%SW53 := %MW3;
IF %MW4 = 1 THEN
 %S50 := TRUE;
 %MW4 := 0;
END_IF;
这次忘了预留了,设备在外地,要是能找到直接写%SW的办法用C单独写个程序就省事了,不用专程跑一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做法是类似这样的
%SW50 := %MW0;
%SW51 := %MW1;
%SW52 := %MW2;
%SW53 := %MW3;
IF %MW4 = 1 THEN
 %S50 := TRUE;
 %MW4 := 0;
END_IF;
这次忘了预留了,设备在外地,要是能找到直接写%SW的办法用C单独写个程序就省事了,不用专程跑一趟
下次配置个远程模块,就不用跑现场改程序了,在家修改下远程下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做法是类似这样的
%SW50 := %MW0;
%SW51 := %MW1;
%SW52 := %MW2;
%SW53 := %MW3;
IF %MW4 = 1 THEN
 %S50 := TRUE;
 %MW4 := 0;
END_IF;
这次忘了预留了,设备在外地,要是能找到直接写%SW的办法用C单独写个程序就省事了,不用专程跑一趟
真不知道%SW区有没有对应的Modbus地址,要么问问客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