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5):
只做过单套设备,没有做过车间和生产线电气配套设计,不知道如何着手, 如生产线,知道用电功率,一般要预留多少余量?  生产线的电缆如何走才美观还要方便维修,方便以后再增加或改造?

网友A:
预留一倍吧.具体看空间,生产密度.
电缆走桥架,地沟.

网友B:
现在车间布线都是采用桥架或线槽来走主线,地沟也有,但少。至于预留量看整个规划,后期增加设备多少,资金多少,综合考虑来看预留量的。最近做了两家小厂配电,提前问好后期有没有增加设备,做好预留开关。其中一家考虑不做预留,后期设备添加再来加线就行。

网友C:
考虑总负载,分多少回路,确定总配电柜,总进线电缆,考虑后期添加设备功率,方便后期维护和更改,考虑走桥架或者电缆沟,一个车间,考虑东西挺多的……

网友D:
如果是那种类似标准厂房,你都没办法去考虑以后增量的,他的总进线决定了你以后的设备容量,你目前只要把客户需要的线路布设好就可以了,我做过的朋友的2家都是这样的,标准控制柜入户,然后你自己分线.

网友E:
现在电缆基本都是走桥架很长时间没见过走地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