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一般用什么来供电的

楼主(2020-07-25):
用变压器还是用开关电源?

楼主:
工厂用到很多步进电机(白山DQ278M),不知是最近天气问题还是其他,坏了二台电机驱动器(不是同一台机器),
驱动器的供电要求DC24V-80V 现场用环型变压器220V变60V(600W)再加个桥堆整流(KBPC3510)给带二台驱动器供电(电流设5A),
电机不工作时万用表测电压有75V,照理说也在其工作电压范围里,不知是不是没加滤波有关系?如果要加滤波直接加个滤波电容还是其他?
我的理想是直接换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可成本有点高。求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怕成本高,先选线路改好的直流电源,另外的逐步加滤波.试着来吧.

网友B:
应该看看驱动器是什么部分坏了,两个是一样的问题吗?如果是驱动器电源部分坏了就应该是供电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先要确认好你的步进的电压是否支持AC的,有些型号只支持DC的,最好用开关电源,稳定性要好点;

网友D:
我单位设备刚开始也用普通变压器加桥堆加电容虑波后给步进电机供电,坏过驱动器,成本省,但不方便,也用过开关电源,也坏过驱动器,(不一定是开关电源引起的。)后来用雷赛的sps407的步进电机专用电源,这个成本高一点,但用着放心一点……

网友E:
应该加电容滤波会好些,我用过的都是加了电容滤波的

网友F:
加滤波电容,变频器不就是整流后滤波得到直流,不加电容,脉动直流,不稳定

网友F:
现在好多用开关电源,不过容量要选大点,品牌开关电源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E:
版主,这种应该选多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