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5):
比如扩展模块,是把模块当成一个新plc画,还是当成附件,设备标识和plc一样?
谢谢.

网友A:
肯定是单独的模块,设备标识符也不一样,才能顺利地分配I/O地址啊

网友B:
就是端子接线嘛,CPU+扩展模块,并排,上下端子的接线图表示即可。我是这么表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模块与主plc的设备标识符不一样,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也感觉这样容易画,好区分.

网友C:
这个看你的部件库有没有这个扩展的模块。,比如

网友C:
首先打开部件导航器进行部件相关的拖拽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当然,每一个模块都有自己的标识。或者注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明白了.

网友D(2020-08-30):
EPLAN 能绘制PLC的程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