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5):
求助:使用博图V15仿真时遇到问题“无法找到STEP7 V15许可证(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step7 v15应用程序)”
如题:
如图,授权都装了
而且我怕装多了授权,都删了,然后 点需要的授权,安装,也还是一样
后来又删了授权,单独安装step7和仿真的,还是不行
网上查有说法说要“右键-管理员运行程序”,试过了也不行。

没招了,求指点,谢谢!

以上软件都是装在vmware虚拟机下的win7的64位的系统下的

楼主:
这是相关图片

网友A:
需要启动automatic license服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看了,这个服务是打开的。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网友B:
亲亲,这边建议你试一下这个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兄弟!我之前用的2019版的授权,也是没用的。这个也是没用的

网友C(2020-10-30):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怎么都弄不好。恳请各位专家出招!

楼主(2021-01-07):
回复 网友C: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都无法解决

网友D(2021-07-19):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E(2021-09-0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解决,但不需要解决了,找了个plc用

网友E(2021-10-08):
软件卸载后,把获取的密钥在C盘或者D盘找到源文件删除
重新安装软件,重新获取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