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昆仑通态触摸屏用什么组态软件?

楼主(2020-07-25):
请教下这款触摸屏和常规的触摸屏有区别吗?为什么叫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要用什么软件编辑呢

网友A:
mcgs pro 版本软件,论坛内有人分享过自已搜索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款触摸屏和常规的触摸屏有区别吗?为什么叫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要用什么软件编辑呢
需要用McgsPro软件:

网友C:
字面意思就是嵌入到固定的金属框架或者特定的固定装置上,作为一个美观的整体,而不需要像非标自动化公司一样制作电箱控制面板切割开孔安装。别跟触摸屏一体机(带简单PLC功能搞混淆了)。

网友D:
MCGS的高端触摸屏了

网友E:
3楼的解释正确吗?

网友F:
。。。。。3楼答非所问。
1楼,2楼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打算明天下载软件,开干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字面意思就是嵌入到固定的金属框架或者特定的固定装置上,作为一个美观的整体,而不需要像非标自动化公司一样制作电箱控制面板切割开孔安装。别跟触摸屏一体机(带简单PLC功能搞混淆了)。
瞎扯了吧,兄弟,嵌入指的是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字面意思就是嵌入到固定的金属框架或者特定的固定装置上,作为一个美观的整体,而不需要像非标自动化公司一样制作电箱控制面板切割开孔安装。别跟触摸屏一体机(带简单PLC功能搞混淆了)。
瞎扯了吧,兄弟,嵌入指的是系统
没有用过或没接触过还是可以理解的
安装过嵌入式ATM机都可能这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