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重复

楼主(2020-07-26):
程序中发现三处重复输出
以哪个为准?可能你的认知要更新了
先想想再说

楼主:
其中一个可能,PLC在RUN,PC-PLC程序一致

网友A:
显示是ON的,实际不一定是ON的,我实测过,
以最后一个OUT 为准。
欧姆龙,我记得我专门测试过几个OUT在一个程序里,上下位置换来换去,显示ON的,程序执行为OFF,也可以显示OFF,程序执行为ON。
还有一种可能,PLC和PC程序不一致
如图:监控100.00是OFF的,在最后一个OUT之前还是ON的~
再补充一条:编程尽量不要双线圈,SET RSET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是在一个PLC里,缺一个设备都不会正常工作。
PC-PLC程序一致,且在同程序段。
显示为ON的确实为ON
开始说了,认知要更新
这个程序是用PLC控制的焊接机器人的主机程序,5+1轴,还有一个辅机PLC,使用PLlink。
真正的外部输出只用了一次
年前接到的程序,疫情来临就放下了,5月疫情趋缓重启改造,去了趟现场,操作工没复工未看到动作流程,6月北京疫情发生出行受阻,现在准备去了解工艺。
程序一直在时间间隙中查看,就是因为线圈重复牺牲了好多时间
,实话说现在也没从程序看出工艺过程。
它基本使用STEP-SNXT
来完成
107.06 唯一没有重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写程序的人有多坑啊。。。
刚开始我猜以为是子程序之类的
,没猜到是步进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他娴熟步进指令
据朋友说,这个机器人还就是机器人,看过蔡明小品里的机器人吧
所以PLC控制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