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6):
大家看看这样安装变压器可以吗?

楼主:
这种变压器如果旋转90度安装,会有什么影响不?

楼主:
高压侧在里面,低压侧在外面,散热槽方向有规定吗?

网友A:
还有风水问题吗?我认为水平放置就可以了吧?当然,要看这类变压器的行业安装标准。我没关注过这个。只是觉得安装的朝向不是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风水问题吗?我认为水平放置就可以了吧?当然,要看这类变压器的行业安装标准。我没关注过这个。只是觉得安装的朝向不是问题吧?
不是水平放置的。。油枕一侧要比另一侧高一点。。另外这种油变要求是要底部的事故排油池要保证油全部能排入池内。室内安装要与墙体保持距离(具体数据不记得了)。。安装方向是没有要求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嘻嘻,谢谢指教。我的意思就是,这类设备行业安装标准肯定要有。按照去做即可。对于朝南朝北还是朝东朝西就没啥关系了吧?又不像住房必须要做南朝北才是正房的那种。

楼主:
哪有什么风水问题??只是考虑到投入运行之后,维护点检安全方便的问题,如果高压再侧面输入,那一侧就变成禁区了,就不能随意通过了,如果高压侧在后面输入,两侧都可以通过,对以后的维护方便些,铭牌,温度控制器在后面是不符合常规要求的

楼主:
这种方式比较好

网友C:
理论上,温度及油位应该便于人员打开门口观看。

网友D:
站在门侧,常见高压侧在左边,低压侧在右边。变压器外边缘离墙壁大于等于1米。

网友E:
高压肯定不会对着门   考虑进出线方向、一般油枕在外了方便巡检时不进去也能看到液位

网友F:
高压端建议在里面   对应该是低压 我在设计要求时都是这么要求的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都符合要求,我认为高压侧在后面比较安全些

网友G:
我觉得

首先要符合安装标准,否则验收都通不过。

其次要考虑高低压的布线,不要为此把电缆绕来绕去的。

最后才是维护检修等,因为这些最多一年去一次。

网友H:
我们这边油浸式变压器的集油池不在变压器房间内。火灾考虑。
且变压器室内是凹进去的,中间设备基础凸出。凹下去的地方防止鹅卵石。
其实这个还是要看变压器电压等级吧。
GB 50053-2013和GB 50060-2008等现有规范可以参考!

网友I:
回复 楼主:
油浸式变压器安装,考虑巡视中一定要方便有间距安全可目测到管内油面和油色等项目巡查中的便捷

网友J(2020-09-02):
宽面推进的变压器低压侧在外,窄面推进的变压器油枕在外。

网友K:
也要考虑母排的安装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