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下,PIDAT的指令该如何使用,万分感谢!

楼主(2020-07-26):
APR,如何设置,还有PIDAT,如何设置?用APR如何将0-1200转换成0-2的13次方?

楼主:
我用的是OMRON CP1H的,求助各位大佬百忙中指导一下!

网友A:
看手册吧,没有捷径。
手册+模拟。还好欧姆龙的模拟很方便。

网友B:
PIDAT指令停简单的
它与APR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模拟软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装了CX ONE,CX-Programmer编程软件自带模拟。
快捷键Ctrl+Shif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