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6):
6线制传感器之前配的显示表传感器电源是5伏,现在表坏了,有一个称重表激励电压是12伏,接上是不是也能用?

网友A:
损坏的仪表的额定电压是5V,代换的新仪表额定工作电压是12V,想用5V电源去驱动12V的仪表?试试咯?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传感器激励电压是多少伏了,看看上面有没有型号,上网查一下。

网友C:
现在一般称重传感器都是宽电压供电,12V供电应该没问题。
我们传感器就是有5V 10V 12V供电的

网友D:
高给低,还是谨慎点.烧了就毁了.
查查手册.

楼主:
我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安全起见还是换个5V的吧。

网友F(2021-03-09):
一般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是哪年的帖子,你也回复。不能用。已经试验了。

网友G(2022-07-29):
你的传感器激励电压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