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7):
GB/T 12706.2-2020中,关于电压的表示为U0/U(Um),其中,U0为导体对地或金属屏蔽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U为导体之间的额定工频电压,Um为最高系统电压。
常见的10kV系统,有两种电压类型,分别为8.7/10(12)kV和8.7/15(17.5)kV,查看GB/T 12706.2-2020标准,导体和绝缘的尺寸标准一模一样,我就想不明白了,那这两种电缆有什么区别呢?
或者说,其实电缆只有一种,就是8.7/15(17.5)kV,但是应用场景有两种?到现在我还没见过8.7/10(12)kV电缆呢!
也不对呀!GB/T 12706.2-2020规定的就是电缆的额定电压等级,就是为电缆制定的标准,肯定有两种电缆呀!

第二个疑问,上面说的,U0是线电压,U是相电压,按一般理解,相电压=1.73*线电压。为何GB/T 12706.2-2020中规定是有这么多种电缆,而且很多相电压都远小于1.73*线电压,是因为什么才这么设计呢?

第三个疑问,GB/T 12706.2-2020中8.7/10(12)kV和8.7/15(17.5)kV的电缆,导体和绝缘的尺寸一模一样,那是在保证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实现相电压的不同的呢?

楼主:
标准太大,本来准备全部上传的,压缩了以后,权限不够,发不了

楼主:
更神奇了,问了电缆厂,他们技术总监说,8.7/10和8.7/15的电缆,都是按8.7/15做的,只是客户用的系统不一样!
那既然如此,GB规定两个电压等级,不是多此一举吗?
我有点不能苟同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加一下小秘书微信gkongnews007,大的文件发给小秘帮您上传哦

网友B:
相电压=1.73*线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其实有需要也可以私信我,我发过去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吗?

网友C:
3相380V电压,两根相线之间电压是线电压,每根线和中性点电压是相电压。也就是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标准太大,本来准备全部上传的,压缩了以后,权限不够,发不了
2020版的?新的?厉害
没有版权问题,发上来怎么样?加油,jint帮忙.
12706 没说idt, IEC60502,对照查一下iec标准怎么说的.

网友B:
为此事查了一下iec标准.
里面有句话,各国还可以规定自己的电压.

网友D:
应该是线电压=1.732*相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有朋友想看的话,我就联系小秘书发上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规定自己的电压,意思是不是就是说,U0和U,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呢?而仅仅是为了系统需要。

网友E:
网友123321lwq的文件:

两部分都要下载,下载后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双击文件名中的part1即可打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小蜜蜂!

有需要的自己下载呀!要是侵权麻烦帮忙删除,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13楼标准已发

网友F:
我们两种都有用。8.7/15应该是更可靠,更安全。很多故障情况下,相电压或者线电压会升高,这时候就需要更可靠,和你安全的8.7/10。

网友G:
相电压=1.73*线电压?这是什么鬼

网友H:
1、U0是相电压,U是线电压,线电压=1.73*相电压。但相电压的具体解释是相对中性点或对地的电压。例:3.6/6(7.2)kV中,3.6为6KV系统中的相电压,6为线电压,(7.2)为系统运行时出现的最高运行电压值。例:8.7/15(17.5)kV。8.7为15KV系统中的相电压,15为线电压,(17.5)为系统运行时出现的最高运行电压值。而6/6(7.2)KV,其相对地电压与线电压相等,因为在6KV运行系统中,中心点是不接地的,当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相对地电压升高至线电压,所以相对地绝缘等级也应升级至线电压一致。在10KV系统中,中心点也是不直接接地的,但可以通过消弧线圈(电抗器)接地,称为小接地系统,当其发生单相接地是,相对地电压也要升高但又低于线电压,所以其相对地绝缘电压高于相电压又低于线电压。
2、GB/T 12706.2-2020中规定,8.7/10(12)kV和8.7/15(17.5)kV的电缆绝缘厚度一样,这里的绝缘厚度是指最小厚度,在各试验合格情况下也不得小于此绝缘厚度。例:乙丙橡胶绝缘与交联聚乙烯绝缘在电气性能上相差一倍多,在相同电压条件下,交联聚乙烯绝缘厚度可大大小于乙丙橡胶绝缘厚,但在GB/T 12706.2-2020中规定他们的最小绝缘厚度一样为4.5MM,主要考虑其它因素如机械强度、热稳定性、抗老化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H:
非常感谢朋友的热心回复!
朋友回复的专业、地道,我要记下来!
非常感谢朋友的专业解答,替我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