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7):
    [ID:000] Macro_0          // 把触摸屏地址的数据(或状态)写到对应的PLC地址中去。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d                                               // 定义 指定 d
   GetData(d, 'Local HMI', RW_Bit, 2, 1)                // 把触摸屏地址 RW_Bit 2的 状态 写到 定义的地址 d 中。
   if d==1 then                                         // 如果 d 等于 1 时 则
   SetData(d, 'OMRON CJ/CS/CP', CIO_Bit, 19.10, 1)      // 把定义地址 d 的状态写到 欧姆龙PLC 地址C10_Bit 19.10 中
   else if d==0 then                                    // 如果 d 不是上个条件 而是等于 0 则
   SetData(d, 'OMRON CJ/CS/CP', CIO_Bit, 19.10, 1)      // 也把把定义地址 d 的状态写到 欧姆龙PLC 地址C10_Bit 19.10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以上是网上提供的欧姆龙做法, 我如果要把欧姆龙PLC 换成信捷PLC 那地址应该怎么写,初学,望大神指点,宏 后面的注解是我理解后增加的,请指导。

   SetData(d, 'XINJE XC Seeies', -----, ----, 1)   后面的不知道怎么写,若 在换成 三菱PLC 又该怎么写,说明书看蒙了,才是不太清楚!

网友A: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d                                        // 定义 指定 d

GetData(d, 'Local HMI', RW_Bit, 2, 1)        // 把触摸屏地址 RW_Bit 2的 状态 写到 定义的地址 d 中。

if d==1 then                                 // 如果 d 等于 1 时 则

SetData(d, "XINJE XC Series", M, 0, 1)      // 把定义地址 d 的状态写到 信捷PLC  M0 中

else if d==0 then                           // 如果 d 不是上个条件 而是等于 0 则

SetData(d, "XINJE XC Series", M, 0, 1)     // 也把定义地址 d 的状态写到 信捷PLC  M0 中

   end if

end macro_comma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