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7):
各位师付:哪个有FX3U通信控制台达变频器的程序?只要能控制正反转设置频率和读出电流、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付:哪个有FX3U通信控制台达变频器的程序?只要能控制正反转设置频率和读出电流、电压就可以了!
看你FX3U扩展的是FX3U-485-BD还是FX3U-485ADP-MB呢?
如果是485BD,那么可以使用RS指令,通信协议可以是Modbus RTU,也可以是Modbus ASCII,台达变频器应该这两种协议都支持
如果是485ADP-MB,那么可以使用ADPRW指令,通信协议亦可是Modbus RTU,也可以是Modbus ASCII。

网友B:
台达哪个系列?

网友C:
运行信号走IO吧,一般设置频率+电流显示你肯定要触摸屏,直接触摸屏带的RS485接变频器的RS485是最科学的。

学习也要实际点。实际工程用HMI设置速度然后通过PLC485准发,不是没事找事吗

网友D:
网上不是有大把的吗

网友E:
加FX3U-485ADP-MB模块,硬件上成本要高一些,但编程就简单多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485BD板也可以

网友E:
485BD是可以,但要用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