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7):
在做三轴的实验平台,用的三菱fx3u加20gm,要用到六个限位和三个原点开关,还要连接一个触摸屏,大概选什么样的开关电源啊,所有的开关都必须接到开关电源上吗?还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说的不清不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要接九个开关到开关电源上的话,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

网友B:
PLC是AC 供电的话,与开关电源没关系了,触摸屏看你用的型号,大的也就几十W;
主要看你负载用的DC24V是否要用?功率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fx3u,负载三个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一样都是400w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用的交流220V电源,与开关电源无关;

网友C:
触摸屏及限位都是24伏的?5安的开关电源就够用。

网友D:
选择开关电源,除了电压等级和负载容量意外,和工艺或者系统有什么关系呢?楼主的开关电源带9个开关,把他们的负载电流实际值做一个加法,然后打一个1.2-1.5的工程裕量,就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