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与电脑组网

楼主(2020-07-27):
公司里想做一个试点,就是想把机台的运行状态发送在电脑上进行监控。
主要是由网络部牵头,做软件,设备部提供机台与接线。
现在方案确定,用FX485BD板与串口服务器连到电脑上。
电脑上则由网络部他们做,
现在就是不知道做好了以后,PLC里面需不需要设置,
还是跟触摸屏一样,只要几个波特率,奇偶设置好了就行。
还是里面跟读取变频器电流一样,需要用到RS指令。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A:
PLC肯定要编程呀,还是机台上的PLC已经有程序了?要是程序被加密,网络部的上位机程序与PLC的通讯地址参数咋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台上已经有程序了的,而且PLC是没有加密的。
就是不知道是否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司里想做一个试点,就是想把机台的运行状态发送在电脑上进行监控。
主要是由网络部牵头,做软件,设备部提供机台与接线。
现在方案确定,用FX485BD板与串口服务器连到电脑上。
电脑上则由网络部他们做,
现在就是不知道做好了以后,PLC里面需不需要设置,
还是跟触摸屏一样,只要几个波特率,奇偶设置好了就行。
还是里面跟读取变频器电流一样,需要用到RS指令。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一下。
扩展的是485BD的话,走计算机链接协议,也叫专用协议,需要编写一段程序或者在编程软件里进行设置。
然后电脑端开发程序时遵循这个协议就行,这个协议三菱是公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台上已经有程序了的,而且PLC是没有加密的。
就是不知道是否还要设置什么
建议电脑上的程序使用市面上的品牌软件,还是图形动画界面,非常直观,这个软件,业内称之为组态软件,有国产有外资。

网友C:
我就是做这个的,读取PLC点表信息上传网络,通过平台展示数据,如果有需要可以和我交流

网友D:
车间用个工控机之类的,安装组态软件或者C#之类的开发
也可以用个远程模块之类的,直接云组态。
任意上网电脑  手机都可以监控 操作plc了

网友E:
这个你要跟你们公司的IT部协商好,
1.用什么协议
2.通讯参数设置多少(波特率、校验位等)
3.要告知他们读取的一些参数在那些寄存器里面
这样就够了,当然这些是需要你们IT部懂的三菱的通讯协议才行的。

如果他们不知道协议那你的事就多了,我们公司就是IT不懂协议,他们的要求是我把需要读取参数的数据写入到他们提供的数据库里面去,我用的是易控组态做连接,就是说通过易控把PLC里面的一些数据写入到数据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