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7):
各位大佬我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plc输入输出都需要接电源?
2.为什么plc输出端接24V com端却接22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plc输入输出都需要接电源?
2.为什么plc输出端接24V com端却接220V?
要看具体的PLC控制器的品牌和型号,尤其是一个品牌会有几百上千个规格硬件参数均不一致的PLC控制器,硬件参数决定了其外部接线的原理。就像一台单缸的汽油机,只能驱动两轮摩托车或者三轮摩托车,而6缸的汽油机,却能驱动一两顿重的乘用车和商用车。

网友B:
1. 简单说,PLC输入输出相当于一个个电气回路,所以必须要有+—电压;
2. 看外部负载的需要

当然,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A:
1.为什么plc输入输出都需要接电源?
答:PLC输入接电源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给本机供电,一种是给信号传感器供电,因为PLC本机对外的电力供应能力有限。
2.为什么plc输出端接24V com端却接220V?
答:很多硬件型号为继电器输出规格的PLC,输出端的电路是按组来做独立隔离处理的,有的甚至每个输出都进行单独隔离。这样就不难理解有的输出能接24V,有的输出能接220V了,内部的硬件电路上,每个点全部单独隔离,你爱接啥电源就接啥电源。

网友C:
看一下输入输出的内部电路就清楚了

网友D:
本身电源容量有限,现场输入设备较多,尤其是带传感器的,所以需要单独供电。继电器型输出,可以接220

网友E:
2.为什么plc输出端接24V com端却接220V?

你这个输出具体是指什么输出,有些PLC是提供24V输出给其他设备或者传感器用的。至于COM端接220只要不在同一个COM端有两种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我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plc输入输出都需要接电源?
2.为什么plc输出端接24V com端却接220V?

简单来说,你可以将PLC的输入/输出点看成一个个开关,这些开关可以是机械(继电器)开关,也可以是电子(半导体器件)开关,它们与各种器件组成一个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