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8):
故障是制动电阻过载了,制动电阻的过载信号走哪里的?模块是好的 应该是检测有问题

网友A:
找又没制动电流的检测部分呢?

网友B:
大板上面那几个驱动三极管 二极管和电阻量量  没有问题的话换小立板吧  小立板没有好的对比的话不好修

网友C:
这电容就不能放的规则一点

楼主:
红色的是霍尔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像是变压器或者电流互感器,我觉得变压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B:
红色变压器式样的是温度检测用的   不插旁边那个插座会报过热

楼主:
左边一排电阻的是电压检测,温度检测的到中间一排插针上,不知道哪里是电流检测唉,

网友D:
这个是制动单元吗?这么多的储能电容,看着不像是制动单元。莫非制动控制的线路是从这块板子上经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西门子的制动控制单元,我把板子从模块上拆下来了

网友E:
修不好的,很难修,我的问题是上电灯不亮,就是小立板的问题,买个二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