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8):
首先说一下变频器是在数控机床上用的,是用0到10伏控制0到50赫兹的,开始试机没问题,后来再启动时就转的很慢了,大约一分钟30转,看着转着好像还会停止一瞬间,机床输入1000转和2000转后,测量变频器0到10伏输入端有4伏多的电压和8伏左右的电压,施耐德变频器的屏幕好像显示的是7.5,后来好像是显示5个9,我现在不在现场,但是我给的判断是变频器可能坏了,试机正常时和不正常时没有人动变频器,请问大师们会不会是变频器坏了,这是一个老设备

网友A:
监控下电流看看,是不是过载了
确定是5个9不是5个8?

楼主:
变频器已经换了,正常了。当时数控系统这边确定没问题,然后变频器没有人动任何东西,开始就转了一下,再上电啥的就转的很慢了,输入多少转数都很慢,然后还会间歇停止,换了变频器就好了,谢谢朋友,现场变频器出故障时我没有注意看屏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