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8):
刚入职了,一家做led显示屏生产线的,用的都是三菱Q系列,定位模块,伺服以三菱 安川为主,见公司有点傻眼了,设备太大,点很多,用的东西也没接触过,有没有同行交流一下

网友A:
直接说问题好了,非标生产线,故障现象很多种表现,很大部分是检测不到信号造成

楼主:
不是做维修的,做设备调试的以前没做过这样的设备,向同行学习

网友B:
同一个品牌的控制部件最好实施控制工艺了,尤其是电子厂不缺钱的,直接上CC-LINK总线,编程和布线都是极为方便的,简单地说就是钱能解决不少工艺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