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数据读取错乱

楼主(2020-07-29):
用s7协议读取1200的数据,会出现数据错乱的情况,读出来的数据都是目标地址前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有谁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吗

网友A:
那就改变位置,错一位(实际可能是你自己读错位置)读取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太可能,如果是读错了位置程序一运行就可以知道,关键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也不好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7协议读取1200的数据,会出现数据错乱的情况,读出来的数据都是目标地址前一个寄存器里面的数据,有谁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吗
那我对你这个就不理解了.
你说的读出来的都是前一个的.比如你要2的,给你是1的,那你就要3的,不是就给你2了吗?你觉得你是3你把它当2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程序开始是能正常采集数据的,采集到的也是对的,但是,在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间长短不一),数据采上来的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