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9):
在速度模式下,采用外部输入电压控制电机速度。希望电压在比较小的范围内(例如1V以内)都能保证电机不转。不知道怎么设定?

网友A:
在速度模式下,当电机转速低于P1-38,且DI ZCLAMP(0x05)导通,则会零速箝制。

网友B:
一般2-11(对应DI2脉冲清除)很少用的上,可以将其设置改为5
再1-38设置为你需要钳制的转速,注意个位是小数
机械人(手)?电脑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