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纸总是多吸,怎么破?

楼主(2020-07-29):
真空发生器,电磁阀,吸嘴,吸单张可透气纸张10*15cm大小,怎样才能不多吸,做到只吸一张。吸力调大会多吸,吸力调小有时候又吸不上

网友A:
将吸力调整至中间值。
通过吸_停_吸的动作来代替直接吸,
从而有一个类似抖动纸张的动作工艺。

网友B:
吸不好控制吧
用打印机那种进纸不好么

网友C:
建议修改工艺,你可以在供给机构保证只是供应一张纸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停的动作是吸住提起来之后再停吗?假如多吸的话,多的这张纸不会到处飘?

网友D:
吸起来 抖一抖

网友E:
见过印刷机进纸机构吗?一万多的速度几乎没有双张

网友F:
的确是不好处理,需要一个分离的步骤。

网友G:
在侧面温柔的吹口气

网友H:
遇到过这个,吸纸后,速度放慢往上走个定长,在加速往上提,当然也可以加个抖动,还可以旁边放个毛刷,把多余的往下刷,这都是见过同行已经上机稳定运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