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9):
各位大佬,因为对plc不是很了解,想问一问在触摸屏界面修改了参数后,怎么能立即生效呢?
比如之前1号2号电机的参数时间是一致的,我要修改2号生物电机启动时间为5分钟,停止时间为235分钟,修改完以后,电机还是一直转着的,并不是5分钟以后就停止235分钟,也就是说修改完参数后并不是立即生效的,但有时修改后就能立即生效,这要怎么处理呢,求大佬们指点。
Plc是施耐德TM218LDAD400PRHN

网友A:
数据变化有通知位? 重新运行时间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的程序我们没有,我们只负责运行的,奇怪的很,有时候就是把2号生物电机运行时间设置为0,停止设为235,但电机它依然运行,修改这些参数时临时不灵的

网友B:
取决于PLC程序的具体逻辑,这个都是可以设计的。

网友C:
这个要看PLC的程序是怎样设计的

网友D:
你程序里设计的可能需要这个时间走完了才生效的;
或你可以PLC关掉再运行就会按新的数据运行;

网友E:
可以试试修改完参数后翻到别的界面,再返回来看看是否会立即生效。界面多的时候会设置成翻到哪面就跟哪面通讯。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具体的要看程序,没程序都是空话。

网友G:
需要看程序 是不是需要停止之后再运行才有用

网友H:
理论上来说,如果通讯是正常的话,触摸屏上修改了以后PLC会立即生效的,但是如果程序里面有做延时或者处理的话,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