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29):
听声音辨别故障,算厉害吧

首先应判断是机械还是电气的原因引起的

方法是:接上电源,有不正常的声音存在,切断电源,不正常声音仍存在,则为机械故障;否则为电气方面故障。

1、机械故障引起的异音 农用电动机正常运行时机械噪声应该是细小的“沙沙”声,没有忽高忽低的变化,没有金属摩擦声,即是轴承正常运转的声音。常见的由机械故障引起的不正常声音有以下几种:

1).“咝咝”声是金属摩擦声?熏一般是轴承缺油干磨所造成的,应拆开轴承添加润滑脂。
2).“嘎吱嘎吱”声是轴承内滚柱的不规则运动产生的声音,它与轴承的间隙、润滑脂的状态有关。如果电动机只有这种声音而无其他不正常现象,而且在加润滑脂后这种声音立即消失,便不是故障,电动机仍可继续使用。
3).“唧里唧里”声是滚柱或滚珠运转时产生的声音,如无其它杂音,而且在加注润滑脂后声音明显减小或消失,一般不是故障,电动机可继续运行。
4).“咚咚”声有两种可能,一是电动机骤然启动、停止、反接制动等变速情况下,加速度力矩使转子铁心与轴的配合松动造成的。二是传动机构发出的声音,可能是连轴器或皮带轮与轴之间松动、键或键槽磨损所致。
5).“嚓嚓”声是电动机扫膛引起的噪声。
6).周期性的“啪啪”声是皮带接头处不平滑造成的。

2、电气故障引起的异音

1).粗壮的“嗡嗡”声,象牛嚎叫声主要是由于电流不平衡造成的,因为电流不平衡时会产生与负载有关的两倍电源频率的电磁噪声,是农用电动机烧毁的主要原因。遇到这种情况应立即停机,排除故障后再投入运行。
2).“嘶嘶”或“噼啪”放电声定子绕组轻微接触不良或漏电时产生轻微的“嘶嘶”放电声,严重时会发生“噼啪”放电声。
3).蚊叫声定子绕组端部捆扎不结实或浸漆不好,整个定子绕组末端未形成牢固的整体,个别导线在电磁力作用下抖动引起的。
4).起动、停车及负载变化时有金属撞击声一般是因为定转子铁芯松动造成的。
5).不规则的蛙叫铁芯内部有气隙或松动引起。
6).金属的抖动声定子端部铁芯片张开,张开的硅钢片振动发出金属抖动声。

网友A:
我不行,耳朵背,不灵了。

能听声音辨别问题,那可是专业呀。天天与电机运行打交道,大概率统计了。

网友B:
轴承问题,电源缺相能够听出来。

网友C:
听的同时再配合电流表,热成像就更加有效率

网友D:
我们没有那专业呀,,,只是听到有异响立马停了

网友E:
电机故障判断:机械问题用听棒和点温枪,电气问题钳形表、摇表

网友F:
挺实用的,但也要有丰富的经验

网友G:
我只能判断机械故障或者缺相,其他听不出来,除非轴承异响厉害。

网友H:
轴承异响是可以听出了的。

网友I:
用螺丝刀顶在电动机外轴承盖上,听电动机运转的声音,来判断电动机的故障原因。

网友J:
以前焊一个钢柱在棒子上,兹上面听轴承。

网友K:
NVH还能分析出轴承加工面瑕疵

网友L:
大负荷时缺相和轴承问题、电机扫堂等等可以听出来,轻负载时听出来缺相,你以为你是奥特曼??

网友M:
电机有缺相运行声、轴承故障声、转子扫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