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0):
以前没用过smart200运动控制,现在有个小项目要用到,组态完轴后发现没有轴急停功能块,我是想用GOTO功能块定速移动碰到原点上升沿后停下来,再延时反向走,再原点下降沿停下来这样,但是我找不到让GOTO停下来的办法,好像就只能用ABORT针脚来停下来,但是这个针脚不能写沿触发,,所以就这个方法不行,如果我想让轴停下来是不是每次都只能断开CTRL功能块断开时能?

网友A:
急停要用到OFF3,在伺服驱动器里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个DIS那个指令吗?停止向伺服发脉冲

网友A:
就是急停的控制字。西门子的叫OFF3,快停。你看看伺服的手册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控制的不是西门子的伺服呀,是其他牌子的,,哪还管用吗

网友A:
是,我知道是第三方的驱动,不可能没有急停功能的,你可以看看所用的伺服手册。这是通用的标准停车功能,一般是三种形式:

第一种,正常的斜坡减速停车;
第二种,安全停车,电机惯性停车;
第三种,急停,按照电机最大的制动能力,快速制动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