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0):
如上,型号是DVP SV型号的

楼主:
输入和输出点的直流电源都是用24V的,应该脉冲幅度就是24V吧

网友A:
输出的电压5、12、24都可以,由你自己决定,PLC只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开关而已。不要超出上下限值就好了。

楼主:
哦,谢谢,我的是晶体管输出的,Y0作为脉冲输出,使用24V直流电源,那其幅值应该就是24V的

网友B:
这个电压是外部接的,DC5~30V;
所以5V 12V 24V都可以用的;

网友C:
看你的外部电压,5V 12V 24V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