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30变频器

楼主(2020-07-30):
现在想用西门子G130变频器和S7-400做DP通讯,step7组态发现可以用352报文,starter添加G130变频器发现控制模块cu320-2dp报文里没有352,添加了驱动单元,驱动单元报文选择里有352,这样我可以用352报文通讯吗?

网友A:
用自由报文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自由报文更灵活。
我的step7里面G130组态里没有自由报文啊,是还要重新下载GSD文件吗

网友A:
在装置的驱动或控制里P922=999就是自由报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置的驱动或控制里P922=999就是自由报文吧?
我的意思是我STEP7里硬件组态的G130没有999自由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装置的驱动或控制里P922=999就是自由报文吧?
用的是step7 v5.5里面G130/G150变频器组件只有报文1 20 352和MAX这四种报文格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通讯可以在传动这边的参数设置,然后PLC通讯直接访问变频器的相应参数,不受固定报文限制。

网友A:
比如,变频器的PZD参数2050.x,可以自己定义。这就是自由报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变频器的PZD参数2050.x,可以自己定义。这就是自由报文。
请问有没有例程参考一下,有点懵

网友A:
如上图示,P2050.0 = 控制字,可以把它连接你的控制。比如,让P0840 = 2090.0,就是控制起停了。以此类推。P0844 = 2090.1就是控制OFF2了。完全自己想连接谁就连接谁。然后,P1070 = 2050.1,就是转速的设定值信号,等等。

G130发送的状态字和模拟量以此类推。将P2051 = 899就是状态字,如果你不想要规定的状态字r899,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自由连接接,比如,把P2051 = 2089(第三张图示),然后,P2080.0 = 899.2,这样就是第一个状态字是运行状态,后面自己随便去连某个状态位即可。后面的P2051.1 = 63.1就是转速的实时监控参数等等。

网友A:
自由口的应用,要求对驱动的原理要熟悉。用起来就特别简练了。比规定的固定报文好处是,简练,信号少,监控和经检查方便。不用的位在驱动参数里置1,或置0即可。PLC不用发很多无用途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