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PLC与组态软件通讯

楼主(2020-07-30):
我这有个设备是用的倍福BX5100的PLC,目前的设备上的有个小的上位软件的电机数据只有显示没得记录的功能,我现在想把电机数据通过组态王,力控之类的软件读取记录下来,我们属于第三使用方,就是客户一套大型设备中的一部分给我们做实验,所以只有个小的HMI调试软件,还有个试用版的TwinCAT 软件,
组态王没得倍福这个PLC的驱动,只有个啥dll连接的.之前想过OPC,好像这个需要倍福PLC的OPC配置软件,,请问论坛的大神有啥方法和资料不?可以实现常规组态软件这个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
目前的调试HMI软件是通过这个口连接的

网友A:
这么高端的plc,modbus tcp之类的应该支持吧?

网友B:
加功能要动PLC程序的,能读PLC程序么?你需要寻求组态软件商(力控或者亚控)的技术支持,开能不能定制开发倍福的驱动了,付费是必须的,别想着能找到免费的软件测试,尤其是高端外资品牌。
外资组态软件应该有支持他的驱动,但是外资组态软件的版权更贵,而且想获取盗版几乎不可能(市场需求低,没人愿意破解)。

网友C:
试试Kepserver吧,里面应该有你想要的这款PLC驱动,将Kepserver作为OPC服务器,再连接其他的组态软件应该可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发和定制的时间周期也太长,我这边也有外加传感器来记录电机数据,只是在寻求是否有更直接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试过,去了解哈这个东东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