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0):
那方向是不是随便哪个输出口都可以?

网友A:
方向控制可以用普通端子

网友B:
用正脉冲+负脉冲模式时,2个一组
如果用脉冲+方向模式,脉冲口从100.00 01 04 06 中选择;

网友C:
欧姆龙脉冲输出是内部已经固定了IO,不能更改
估计楼主是三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