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1):
请教,如图,我如何在编写软件上设置这个跳转指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图,我如何在编写软件上设置这个跳转指针?谢谢!

鼠标点击母线左侧,键盘键入P1。

楼主:
非常感谢!我试试。再次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