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1):
今天一台A5伺服报16.0,查手册为过载,请教一下大佬,该伺服是如何检测过载的?是IPM模块内部检测的还是通过测U相、W相电流计算的?

网友A:
检测过载是检测电流或者加速度来判断吧。

网友B:
应该是检测输出侧的电流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回复!
在电脑端查看故障记录,发现故障发生时U、W相电流都接近0,搞不懂了

网友A:
是不是检测到了缺相呢?还是电流检测回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