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一个程序怎么建图片上的多个MAIN

楼主(2020-07-31):
(无正文)

楼主:


网友A:
在新建程序项目时选择使用标签就可以了。

网友B:
感觉也不是特别方便,还不如插入行间声明,一段一段的把程式分开,也可能是我用行间声明习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也不是特别方便,还不如插入行间声明,一段一段的把程式分开,也可能是我用行间声明习惯了
其实就是行间声明,只不过让它显示在导航窗口,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论坛的月经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