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1):
我这边有个项目是用的WINCC7.5SP1,连接的西门子400PLC。通讯过来的开关量如果只使用在弹窗窗口里,第一次点开弹窗的时候变量刷新是正常的,把弹窗关闭后再次点开,变量就不刷新了。
 比如把I0.0(I0.0=1)通讯到WINCC,并只做到弹窗里面,弹窗里面做一个输入输出域,连接变量I0.0,当第一次点开弹窗时 ,监控这个值为1,关闭弹窗后再次点开,这个值就变为0了。但是把I0.0这个变量放到启动画面上,这个值就正常了,一直和PLC那边的实际值保持一致的。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看看变量的刷新周期是否为画面频率?更改为变化或选择2S时间的话应该就有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刷新周期改为有变化时,2s这些都试过,还是一样的问题。但同样的画面,弹窗,同样的做法连接300plc就没有这个问题,连接1500和1200的plc也是正常的。就只是连接400的plc有这个问题。

网友B(2020-12-31):
回复 楼主: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如果解决希望您能告知。谢谢!

楼主(2021-02-02):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们同事遇到的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听他说是,把这个画面整合到另外一台电脑上的wincc里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