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CPU520更改IP问题

楼主(2020-07-31):
大侠们,AHCPU-520,用USB通讯怎么就不行啊,谁帮我详细说说

楼主:
用COMMG软件的USB COM,232通讯口是不可选的,蓝色,用D,LINK(USB)可以认一个连接,可是PLC和电脑的USB通讯还是报驱动故障,另外电脑设备管理器里 DAIDA PLC是黄色,提示无驱动,可是官网上也找不到这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