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1):
15个气缸每个气缸单独有一个控制,还要有一个总控制,按下其中一个气缸的单独控制按钮输出一个状态后,再按总控制按钮所有气缸保持相同状态,该如何设计控制程序

网友A:
是不是1-15号气缸,任意有一个得电,然后按下总控制就所有气缸都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请问怎么设计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后一点看不懂  可以将一下是什么意思怎样额思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15个气缸有各自的单独控制 还有一个总控制,单独控制一个气缸时动作一下  其他气缸不动作,按一下总控制所有气缸状态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控制要求  不知道能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一点看不懂  可以将一下是什么意思怎样额思路吗

DM201表示的是M201-M216,这16个中如果只要有一个导通,DM201就会大于1,如果大于1的话按下总控制那么就全部导通,K32767化成二进制就是15个1,这样M201-M215就全部导通了

网友B:
你这总控15个气缸状态一致是跟谁一致?是开是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初始状态是关 按下总控制是开,再按就是关。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当有部分气缸状态不在初始状态的时候(关)按下总开关就全开,然后全关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是这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写得最后一段程序,并联==0的那行有问题吧,我觉得应该用总控的下降沿来复位DM201

网友B:
得实际上限测试,
按钮是瞬时的(M0-M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研究了你写的程序,感觉逻辑有问题 。不知是我理解不到位吗

网友D:
感觉问题有问题
“15个气缸每个气缸单独有一个控制,还要有一个总控制,按下其中一个气缸的单独控制按钮输出一个状态后,再按总控制按钮所有气缸保持相同状态”
这种问题容易拉抽屉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清楚啊,所以要上线试试。
只能上机模拟,没有硬件。不能离线模拟。

楼主:
回复 网友D:
15个气缸有一个总控,15个单独控制单独控制是自复位的按钮开关。总开关启动状态下,单独控制还能生效的,能让其他的气缸都变成一样的状态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段是在Omron PLC上模拟过逻辑的,做了一些修改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网友D:
引用 楼主:
15个气缸有一个总控,15个单独控制单独控制是自复位的按钮开关。总开关启动状态下,单独控制还能生效的,能让其他的气缸都变成一样的状态
“按下其中一个气缸的单独控制按钮输出一个状态后,再按总控制按钮所有气缸保持相同状态”
题头要求
你“按钮输出一个状态后”气缸可能是on也可能off,总控按钮是要on还是off?

网友E:
应该是这样的需求,总控制可以控制15个缸的开或关,单控制可以控制单个缸的开或关,两个互不影响。总控关的时候,可以用单控控制某一缸的开或关。不管单缸在哪个位置,总控可以将15个缸全部开或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