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1):
各位老师,三菱3u modbus 通信篇中,位元件有x0 和y0 ,那么字元件中怎么也有x0 和y0 ,且十六进制码又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请老师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一个字有16个位,下面的A7B8到A7C7是16个数,一个数代表16位。

网友B:
按位元件时,Y0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为0x3300,支持Modbus之01 05 15功能码,根据表格来看,也支持02功能码;
按字元件时,Y0~Y7、Y10~Y17共计16个位组成的一个字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为0xA7A8,支持Modbus之03 06 16功能码,根据表格来看,也支持04功能码。

网友C:
这个是modbus的功能码,楼上两位说的蛮清楚了。如果想再了解,下载modbus协议好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