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1):
如果屋顶光伏电站的直流测电缆起火,该如何迅速切断电源?即使切断汇流箱开关,但从光伏组串到汇流箱这一段的电缆依然带电,该如何处理?组串出来的电压高达600V,如果直接用钳子剪断的话,会非常危险!

网友A:
用绝缘钳子剪!

网友B:
熔断器(当然也可以用断路器,只是不方便安装)保护!!!!!

网友C:
600多V,这个玩家多大功率??
我都是用24V的板子(好像空载最高可达40V左右吧),我的蓄电池组是DC96V,逆变器5KW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0多V,这个玩家多大功率??
我都是用24V的板子(好像空载最高可达40V左右吧),我的蓄电池组是DC96V,逆变器5KW
一张板24V,25张串联为一个组串接到汇流箱里

网友D:
汇流箱断开了不形成回路应该没事吧  板和板之间还有电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在大太阳曝晒时空载的话电压差不多1KV了!!
我测试我的24V350W太阳能板,最大太阳光照空载可达近40V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自己有房有时间就是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老家也有房子可是极少回去 做个太阳能发电站有啥用呢?羡慕有自己时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