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1):
各位老师,我用Tk6071ip 设置了modbus RTU 从零开始寻址,结果写寄存器地址时报错,后来改为十六进制寻址,就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啊?求解!!!????

网友A:
这个在威纶触摸屏中,Modbus地址就是从1开始的啊

网友B:
有些modbus地址是需要加1的

网友C:
有一个西门子200的详细资料,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