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1):
我在触摸屏上写1 在PLC里面就是在触摸屏上显示的10倍 我写1.5 PLC里是15  我写 14.5 PLC里145 怎么改过来

网友A:
不是你自已做的程序?
看下触摸屏这个数值输入的属性里具体怎么设置的,有没有被设置数据运算关系。

网友B:
找找运算那段程序看看

网友C:
是不是设置了比列转换

网友D:
屏上设置小数点位数了吧;

网友E:
看看数据格式 是不是有一位小数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会设置,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我需要用到小数,我看了一下我点小数一位1.1在PLC里是11  我触摸屏1.11 PLC里是111怎么弄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需要用到小数点后一位,我写1.1  在plc里是11  我写1.11 在plc里是111 这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用内插法,用了内插法没法写小数点后一位了  我写的是小数点后一位是10倍 如果是后两位就是100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自己写的,买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光光是小数点如果我在触摸屏里设置一位小数,在触摸屏里写10在PLC里是1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内插法,用了内插法没法写小数点后一位了 我写的是小数点后一位是10倍 如果是后两位就是100倍??
你的意思是不是不能放大,比如触摸屏输入1.1,PLC也要是1.1.如果这样的话就要用到浮点数了,并且触摸屏与PLC都要是浮点才行。

网友E:
去掉小数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要用到浮点了,浮点我还在学,3u是支持浮点数的,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写进寄存器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去掉小数点,就很好用了,就怕工人用不习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要用到浮点了,浮点我还在学,3u是支持浮点数的,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写进寄存器里。
触摸屏的数据格式要选浮点,PLC里面的运算要用浮点的运算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