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感应开关型号大全

楼主(2020-08-02):
在说电流感应开关之前,先说一下工业控制对于电流的监控。
工作人员如果需要知道一条电路电流数据,最早是通过安装电流表来观察。
这个表想必很多人都见过,成本低,简单,可靠。小电流直接串联到线路中,大电流就通过互感器。
在自动化系统中需要采集到电流数据,因此电流变送器便出现。然后自动化系统配置模拟量输入模块就能方便的采集电流数据。还有485采集电流。这种方法成本相对较高。
在某些特定场合,并不需要知晓电流数据,只需要给一个开关量信号。比如加热管是否在工作,是否发生了断线情况。这个时候电流感应开关就可以完成此功能,当然采用带报警输出的电流表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成本体积会有不同。这里并不是说某种方法好还是差,而是在某些场合采用合适的产品可以较好的完成电流监控功能。就如加热管监控一样,如果不考虑成本也是可以用电流变送器加模拟量模块的。
在哪些场合适合用电流感应开关呢?
1 首先只需要检测电流输出开关量的地方:比如A电机启动 驱动B电机运转,可以采用电流感应开关检测A电机运转电流,输出开关量去控制B电机的接触器线圈。当然可能会有人说 直接A电机接触器触点控制B电机接触器线圈不就行了。的确 在某种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在一些场合,这个方法不合适,比如当角磨机启动,需要启动吸尘器。接触器控制就显得非常麻烦。如果用个电流感应开关,安装在角磨机的供电线路上,然后输出触点去控制吸尘器的接触器线圈则方便太多。有实际接触经验的就会知道有多方便。
2 加热管检测:可以采用电流感应开关,输出信号给PLC IO,当加热管正常加热时则PLC IO 得到信号,系统判断加热管正常。如果在加热状态没有检测到电流,电流感应开关就会断开,PLC IO无信号,系统判断加热管坏。这个地方电流感应开关就以非常低的成本,完全隔离的方式完成了加热管的电流开关量采集功能。
3  对成本和体积有严格控制的场合。 电流感应开关的体积相对电流互感器 电流变送器来说,非常小。
看这个尺寸就知道多小,这个是一款LC11的尺寸。
4  对防水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一些电流感应开关具备严苛的防水性能,即使泡水里仍然可以使用。
下面是部分应用场景

电流感应开关:检测电流,产生开关量输出的设备。

1.根据电流类型的不同,分为直流、交流、微波。  比如交流感应开关,就是检测交流电流,超过设定值则输出开关量信号,开关量有NO 和NC。
  需要注意的是交流电流是没有方向的,因此过孔穿线时无需注意方向。直流电流是有方向的,过孔穿线必须注意方向。如果穿反了,则无法正常动作。交流型号有LC20,LC20H,LC22,LC14,LC16,LC15,LC33,LC46A.直流型号有LC40,LC41,LC42,LC43,LC44,LC45,LC46D
2.根据调节方式分为: 固定动作电流/可调动作电流/数字可调  三种。比如LC10就是固定动作电流,LC15就是可调电流,LC46就是数字电流感应开关。
3. 根据供电方式分为 有源和无源。 有源:需要外部共给电源才能工作。无源:采集检测对象的电流自己供电。
4. 根据安装方式分为: 闭合型,开合型,PCB型。闭合型,必须将检测电线拆下穿过电流感应开关的过孔。开合型, 无需拆线,将开合电流感应开关扣在检测电线上即可。PCB型,安装在PCB电路板上。

5.从触点类型分为无源触点和有源触点。无源触点,不输出任何电流电压,只有接通和断开。有源触点,一般是有源电流感应开关才会输出电压,比如LC33就是直接输出220电压。
6.从触点材料分:分为光继电器 ,可控硅,三极管。不同材料的触点有不同的特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电流感应开关的触点 和普通机械继电器的触点不同,寿命长,体积小。无论是光继电器还是可控硅或者三极管构成的触点均属于无源干接点。需要区分它们的控制对象,比如可控硅只能控制交流,不适合控制直流。当用于直流时,有可能会产生不能断开的情况,也不能用于容性负载控制。
7.根据动作电流值分: 单一动作值,只有一个设定值(无论固定还是可调),电流大于此值则触点动作,NC的变为NO,NO的变为NC。多数情况下,触点也只有一个。个别情况分别有常开和常闭。上下限动作值,此类电流开关可分别有2个动作值,小于下限触点是一个状态,在下限和上限之间是一个状态 ,大于上限又是另外一个状态。LC46A就具备上下限报警功能。

网友A:
楼主介绍的知识不错!学习了……

楼主:
无源 和 有源的 区别:
无源就是不需要外接电源,一般检测交流可以无源,也有采用有源的交流电流感应开关。
有源就是需要外接工作电源,检测直流电源需要外接电源。

检测直流电流,多数情况下都使用霍尔元件采集电流信号,霍尔元件都需要直流供电,才能工作。一般有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个别情况如采用干簧管的产品不需要供电,但是仅限于大电流情况,比如电焊机。干簧管因为存在机械触点寿命有影响,而且会受到震动影响,现在已经逐步被霍尔元件取代。
检测直流电流LC41

LC41有多个电流等级,DC1-30ma   DC0.1-6A   DC0.4-20A  DC0.5-50A  DC1-100A  DC1-200A  DC2-300A
检测直流电流需要注意几个重点:
1  检测对象的额定电流,线径。直流一般电线比交流小,相同线径下直流可以更大电流。必须考虑到线径。
2  检测功能: 一般有检测设备有无运转,这个就需要检测到小电流动作,比如20A的直流电机,需要检测有无运转,就不要选20A的,选6A的 比较方便调节。只要电线能过,即使电流超过可调范围3倍 也不会损坏产品。因为内置了过流保护。如果是检测电机过流 那可调范围一定要大于额定电流才能使用。
3  要考虑到供电,有的现场只有220  ,就需要加直流电源。
4  要考虑到调整的精度。因为几乎所有的电流感应开关都采用电位器设置动作电流,特别是部分采用多圈电位器,因此比较难调节到需要的动作电流值。当然 这个也不是很大的缺点,电流感应开关特点就是体积小,性价比高,在自动化系统中已经得到很多应用。如果要调节方便,可以选数字的 比如LC46D US16都是不错的选择,LC46D是一体的传感器和数字仪表集成在一起,体积上有优势,但是 要注意 如果经常调节不会很方便,这时候选US16比较适合。
5  检测直流要注意穿线方向,反了不会动作。

楼主:
LC41 是四线制,红:电源DC+,  黑:电源DC- ,黄:触点, 白:触点。  LC41的触点属于MOS,和内部隔离,无源干接点,只有接通和断开,不输出任何电流电压。触点对PLC NPN PNP IO点均适用。需要注意检测DC电流时注意穿线方向。

当检测电线有电流时,导线周围会产生磁场,这个磁场被磁环聚磁后被霍尔元件检测到,通过运算放大器放大,当信号大于设定值时则输出触点接通。当信号小于设定值时 触点断开。
LC41触点默认是常开NO,当电流大于设定值 触点接通,小于则断开。如果是NC的则相反。

楼主:
LC25工作原理: 中心孔的电线有电流,则磁环上的线圈则感应到对应比例的信号,此信号经放大电路和设定值比较,如果大于设定值则输出触点接通,小于设定值则触点断开。如果是NC的触点动作则相反。

楼主:
开合式的 电流感应开关 适用于哪些检测场合呢?  首先需要说一下开合的特点:  开合的第一个重点就是安装方便,不需要拆线。 它是可以打开的磁环,在安装时不需要拆掉电线,只需要将开合电流开关直接扣在电线上就可以。因此在设备改造方面是首先。
说了开合的优点,需要说一下它的缺点。因为磁环是被截断的,因此整个磁通路是被破坏的,会导致聚磁能力下降。其次,如果安装时候磁面有灰尘,或者没扣紧,都会导致动作电流变化。在一些非常要求高的场合是不能用开合的。有些场合比如室外、比较脏的环境更是要注意。现场安装工根本不注意灰尘问题,导致产生信号有误。

网友B:
这种开关我就是用来做检测负载是否在工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