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2):
第一次使用西门子smart系列,在写子程序调用的时候,编译报程序无效或程序复杂无法编译,哪位哥哥知道的?

网友A:
欧美的PLC编程的思想是偏向于C的编程思想,只是听说,反正我是不会玩这东西。

网友B:
EN使能单独指定,下面的触点直接连母线